楼主(2011-06-20):
我车间有一个三相三线有功脉冲电度表,该电度表的脉冲输出端子一端接了一个直流24V的正极,一端接到了PLC一个开关量输入模块的端子上,以前在和PLC链接的上位机上能读出该车间的用电度数,但是现在没有读数了,根据这个接线,我理解是电度表在计量时不断的发出脉冲数,而PLC用开关量不断的接收这个脉冲数,最后计算脉冲量的个数换算成用电度数。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电度表的脉冲输出端子,发现两个端子之间的电压始终是24V,我怀疑是脉冲时间太短,万用表反应不过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电度表没有问题,就是PLC有问题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脉冲频率高的话是量不出的;
你PLC连上电脑,查看高速计数器的值是不是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