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有知道的麻烦大家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目标:确保检修后变压器的正常运行。 内容:
 范畴: 处于运行或停运的变压器每年例行颐养一次。
 待投运的变压器在投运前预先颐养一次。
 步骤: 1投入备用变压器,断开检修的变压器低压侧断路器,取下把持电源的操作保险,在开关把手处悬挂“制止合闸”标记牌。
 2 断开检修变压器高压侧的断路器,合上接地开关,对变压器进行充足放电后,锁住高压柜,在开关把手处悬挂“制止合闸”标记牌。
 3 干式变压器的颐养,首先清扫瓷套管和外壳,其次检讨外壳、垫片、瓷套管有无决裂、放电痕迹或胶垫有无老化,电缆及母线有无变形现象,有决裂的应进行调换。
  4 检讨母线接触面是否坚持干净,接触面应除去氧化层并涂以电力复合脂。
 5 检讨变压器的接地是否良好,地线是否腐化,腐化严重的应调换。
 6 紧固引线端子、销子、接地螺丝、连线母线螺丝,如有松动的应拆下螺丝,或用细平锉轻锉接触面,或调换弹簧垫圈、螺丝,直至接触良好。
 7 干净变压器周围及配件上的灰尘,检讨消防设施及通风体系是否良好。
 8 断开高压侧的接地开关,并锁好高压开关节栉,用2500V摇表测定绝缘电阻。并与变压器出厂前测定值比拟,绝缘电阻不应低于出厂时原始数据的70%,若不及格应及时上报处置。
 9 再次合上高压侧的接地开关,让变压器进行放电。
 10 检讨变压室及变压器有无遗留工具,撤离现场。
 11 接上低压侧断路器把持电源操作保险,重新挂上“制止合闸”标记牌,防止向变压器反送电。
 12 断开高压侧接地开关,再次检讨变压器现场及低压侧的把持线,无误后,合上变压器高压侧断路器,让变压器试运行取下高压侧标记牌。
 13 详细做好颐养试运行记载。
 安全注意事项:
 1 摇测绝缘电阻必需两人进行。
 2 在未对变压器进行充放电前,严禁触摸。
 3 防止向变压器反送电及变压器向运行中的母排送电。
 4 颐养人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进行操作。
 5 严禁误合闸,

我是从从别的网站上找到的,如果您是从事这方面的职业建议您还是多问问这方面的前辈,感觉理论不如实践!希望能帮助到你!
http://www.5jtx.com/baike/view.aspx?id=1589

网友B:
测油的闪点、加油、清扫、测线圈及分接开关电阻、更换硅胶、测量接地线电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