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站里的变压器主空开下带着动力线路和照明线路,照明线路用100A的四极漏电断路器,当动力线路工作时,照明线路老是2分钟内跳闸,检测照明线路绝缘都很好,照明功率不大开关和导线都不超负荷,当拆去照明导线时不跳闸,漏电开关换了2个都这样的现象当动力线路不工作时照明线路很正常,请教了很多朋友都觉得不可理喻,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这几天做饭的大爷说照明线路没电,冰柜里的肉要坏了,

网友A:
动力回路的功率因数多少?我们公司也有这个现象,后来一位老师傅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加了功率补偿就好了!

网友B:
我看应该是动力线路绝缘不好呀。

网友C:
动力,照明的零线有没有彻底分清?

楼主:
动力线路的绝缘我觉得好像不碍这漏电开关的事吧,零线应该也和这没多大的关系,总零线引入开关的进线端的

网友D:
漏电断路器跳闸原因:1 漏电流超整定值 2  欠压或者过压  3   短路   4   谐波干扰误动作。你的描述似乎属于2,有大功率动力设备引起压降过大跳。二楼所说功率因数低更容易导致。

楼主:
线电压376,相电压227,(动力工作时的实测),原来一直这样接线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E:
建议加装电容以改善功率因数。

网友F:
你最好去查照明设备,有漏电现象。

网友G:
这种情况要逐一检查,比如把照明的线路一路一路的分开断掉,看是那一路断掉后有这样的情况。照明电路没问题就试动力电路。

网友H:
把漏电换成4P的空开应该就好了,简单又不伤大局

网友I:
绝缘肯定要好好查查,看看有没有漏电部位

网友J:
可能负荷不平衡引起,建议把4P漏电开关换成3个2P漏电开关。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动力,照明的零线有没有彻底分清?
这问题我遇到过的确是零线没分清所致,极有可能是混用零线了

网友L:
照明三相不平衡,

网友M:
把四极漏电保护开关漏电电流调大来

网友N:
有重复接地,开关选型可能不对

网友O:
你的照明的零线和动力的零线是不是接在了一起,和接地线是不是又接在了一起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动力,照明的零线有没有彻底分清?
同意,我觉得应该是动力与照明线路的零线混用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你的照明的零线和动力的零线是不是接在了一起,和接地线是不是又接在了一起啊?

建议照此提示进行检查。

网友R:
照明,动力浑用了

网友S:
同意,我觉得应该是动力与照明线路的零线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