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今看到一台达0.4KW显示CF3.4或者3.5 3.6 3.7不固定不知从何处下手,向各位大师请教了?

网友A:
应该是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里面有比较多关于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可在大家学习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