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对一台瑞士产蜗杆砂轮磨齿机进行改造,原来工件电机和砂轮电机都为同步电机,砂轮电机通过离合器直接带动砂轮,工件电机通过齿轮组带到工件轴转动。磨齿机工作要求砂轮的转速和工件轴的转速互相配合。现在将工件电机改为伺服电机,用PLC定位模式发送脉冲控制工件轴旋转。改造后运行,发现砂轮和工件磨削过程中,开始没有火花,运行一段时间后火花逐渐增大,分析为砂轮和工件转动不匹配。调整工件伺服电机转速还是出现相同问题,请高手帮助!到底哪里出现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没在现场,无发言权

网友B:
可以的 需要编码器和上位控制系统来完成

网友C:
可以的 用编码器来对同步电机做监测 伺服做跟随同步,我是用时间中断来抓脉冲,根据中断时间段得脉冲数变化来调整你PLC输出的频率,你也可以用计数中断来做,

网友D:
同步电机实现的是负载变化的情况下速度不变。
选择速度控制模式来试试,定位模式下摩擦力扭力变化会影响速度。

网友E(2012-08-19):
解决没有?

网友F:
我觉得就是砂轮和工件的进给速度没有匹配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一台瑞士产蜗杆砂轮磨齿机进行改造,原来工件电机和砂轮电机都为同步电机,砂轮电机通过离合器直接带动砂轮,工件电机通过齿轮组带到工件轴转动。磨齿机工作要求砂轮的转速和工件轴的转速互相配合。现在将工件电机改为伺服电机,用PLC定位模式发送脉冲控制工件轴旋转。改造后运行,发现砂轮和工件磨削过程中,开始没有火花,运行一段时间后火花逐渐增大,分析为砂轮和工件转动不匹配。调整工件伺服电机转速还是出现相同问题,请高手帮助!到底哪里出现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你砂轮电机和工件电机选择不一样,即使你两者的转速调一样也会是不匹配的,因为不同电机内部参数,零部件所造成的运转精度也是不相同的,这楼主应该是知道的,如果采用同步工作良好,那就只能是对砂轮电机进行位置,速度的反馈检测了,如四楼所说

网友G:
楼主,为什么选择把电机给换了啊,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