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ABB变频器维修范围:
机械类传动 ACS50系列、ACS150系列、ACS350系列、ACSM1系列变频器,标准传动 ACS550系列、ACH550系列、ACS310系列变频器,工业传动 ACS800系列变频器、ACS850系列变频器
ABB机械类传动为多种多样的工业应用提供速度控制, 从SPA水疗设备电机到跑步机电机,并且高精度的定位系统和同步系统应用也同样适用。
ABB标准传动的购买、安装、设置和使用都很简单,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它们在ABB的各分销商处广泛供应,因而称之为标准传动。这类变频器具有与现场总线通用的客户与流程界面,规格设计、调试及维护具有通用的软件工具,还有通用的备件PLC维修
ABB工业传动为工业应用而设计,特别适合于工业过程控制领域, 例如纸浆与造纸、金属、采矿、水泥、电力、化工、石油与天然气等。不仅可以作为完整的交流传动,也可以作为模块单元,从而满足用户、OEM和系统集成的要求。ABB工业传动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交流传动,经过一定的配置,能满足工业领域的各种精确控制,因此按单定制服务是供货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ABB变频器故障分析:
   ABB变频器进入中国的市场也并不太长,也经历了一段被广大客户从陌生-认知-接受的过程,但其发展却是非常迅猛的,不断升级更新,对于老式的一些变频器,做以下一些分析:
   ACS300的变频器维修,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故障就是开关电源的损坏,ACS300变频器开关电源采用了近似UC3844功能的一块叫LT1244的波形发生器集成块,受工作电压的突变,以及开关电源所带负载的损坏,而导致此集成块的损坏时有发生,由于使用了较长年数,电解电容也到了它的使用年限,那用于滤波的电容也就成了开关电源损坏的直接原因。我们在维修中会碰到ACS300变频器的整流桥经常损坏,也许从经济角度考虑,选用了国际整流器公司的一款最紧凑的三相全桥整流器,体积和带载电流都较小,散热也较差,所以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损坏。ACS300主控板发生故障的几率也是相当高的,控制盘与主板之间的通讯故障,主板CPU故障都时有发生,通常此类故障较难排除。ACS300选用了三菱的IPM模块,相对来说故障几率较低,模块损坏,只能更换,但更换前必须保证驱动电路完全正常。

   ACS500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有驱动厚膜的损坏,此驱动厚膜已不仅仅包含驱动电路了线路板维修,还包括短路检测,IGBT模块检测,过流检测等,由于良好的保护功能,ACS500的大功率模块很少损坏。在维修中如果碰到驱动厚膜损坏,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厚膜进行维修,由于厚膜元器件都焊接于陶瓷片上,散热相当快,特别注意不要因为长时间把烙铁加热于元器件上,而导致器件的损坏。由于受到使用时间的限定,ACS500的散热风扇也会出现故障,常见现象是上电后只听到“嗡嗡”声音,但风扇不转,由于是轴流风扇,风扇线圈和轴承往往都是正常的,检查后发现是偏转电容发生故障了,更换后就恢复了正常。
   ACS600变频器,应该说性能,质量还是相当可靠,但由于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参数设置的不当,以及不正当的操作,都有可能对变频器造成损坏,当然自然损坏也是每个品牌的变频器不可避免的因素。与以往的ABB变频器不同,ACS600变频器采用了光纤通讯,大大提高了CPU板和I/O板之间的通讯时间,但也有可能引起了“LINK OR HWC”“ PPCC LINK”这样的故障出现,这种故障的出现与光纤的损坏不是绝对的。“ PPCC LINK”故障是ACS600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CPU板,I/O板的损坏都有可能导致此故障的出现。电源维修开关电源损坏,在ACS600变频器中也会碰到,故障主要出现在开关管上,由于开关管的短路,常常也会导致用于限流的一个功率电阻烧坏。“SHORT CIRCUIT”输出短路故障是我们碰到的最多的一类故障了,ACS600采用了智能化的模块,负载的故障,以及使用中的一些问题都能导致模块的损坏,而模块的损坏也经常连带驱动板的损坏,由于备件价格比较昂贵,所以维修变频器的费用也相对较高,所以对于维修人员板级的维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海三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在维修行业优势明显,除了强大的技术力量,还和香港恒发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彻底解决了集成电路、偏冷们芯片、电流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开关电源以及各种常用电子元件的供应问题。另外在医疗设备维修方面,还擅长东芝CT维修X光机维修
ABB 变频器ACS401 维修
【故障现象】上电显示8888,并伴有继电器“卡 ”“卡”不停的吸合声,散热风扇也无工作。
【故障分析】测量过模块BSM100GD120DN2 没有问题。怀疑此故障一定是开关电源部分引起的问题。此类变频器正常情况下:上电后风扇应该工作,而现  在风
扇不运转,怀疑某路的电源没有 过去,和某处引起短路造成开关电源无法起震。拆下驱动板子发现风扇端子处,有烧黑的的痕迹。并且上电的时候,发现这里有火花冒
出。用表测量两端子是导通的。经过处理后。风扇24V供电正常。 由于24V通过烧黑的电路板子短路,拉低了开关电源部分的电压。使得继电器供电脚电压过低,造成来
回的不断的吸合。
【故障处理】清理短路线路. 清洗干净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