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静电感应周界探测器的一种非常灵敏的传感器件。为确保正确使用本系统,充分发挥其功能,务请工程安装人员施工前仔细阅读产品使用说明,判定故障前仔细检查探测电缆、地线、电源线、是否按产品说明正确安装,然后通电5分钟后开始测试:
      不工作或没有开关信号输出
      1)观察探测器外壳检查电源指示灯(绿灯),绿灯不亮表示电源没接好或者没通电;
      2)电源灯亮时检查防拆开关,开盖测试时应将防拆开关压下;
      3)报警时红灯闪亮,但没有开关量输出(断开探测器与主机的信号连接线,用万用表作通断测试),此时应检查主板插件、八芯插头有无脱落现象。
      4)空载即没接探测电缆,本探测器必须接至少3m探测电缆,且探测电缆凌空架设,和地面或墙体保持至少20cm的间距;
      5)探测器上黄灯闪烁,则将探测电缆一根根取下,当取下后黄灯灭了,就说明这根电缆与外壳或地线有短路,应检查馈线头及馈线与探测电缆的接头,注意馈线的屏蔽层不能接探测电缆。当探测电缆超过探测器标称值时,黄灯也闪烁。
      连续报警
      1)探测线接地。
      2)地线未接好,接地电阻达不到要求。
      3)两个或多个探测器共用一根地线,将每个探测器的地线分开且接地桩间距2米以上。
      4)在太阳直射或大风大雨条件下连续报警,建议将探测器置于防水箱中。
      5)探测电缆周围有铁丝网的要将其接地并与探测器的地线分开,绝对不可共用。铁丝网与电子围栏的距离应保持在30cm以上。
      偶尔报警
      1)灵敏度过高,可拨动开关降低灵敏度。(1档到4档依次升高),可将探测器
     切换至工作模式。
     2)探测范围内有树枝或可移动物体,应把距探测电缆1米内的可移动物体清除。
      灵敏度过低
     1)探测电缆离墙体或离铁栅栏距离太近;
     2)探测电缆超长(超粗)或超范围探测使用将造成灵敏度过低甚至工作不稳定,请使用推荐探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