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注,文档来自OMRON网站,大家试试看行不行。

三菱FX1程序转换成欧姆龙CP1E程序方法

一、三菱处理步骤

1、  打开三菱原程序

2、对梯形图程序切换到列表

3、显示列表进行全部COPY(Ctrl+C)

二、欧姆龙处理步骤

1、  新建欧姆龙程序

选择对应的型号CP1E,打开右边-设定;

选择CPU类型即点数;然后确定-确定。

2、  Copy程序到欧姆龙程序中

先把光标移到程序段,然后粘贴(Ctrl+V),弹出如下窗口,选择被转换的PLC型号

3、保存路径

点击选择,打开如下窗口,选择保存的路径,文件名称,点击保存;然后回上个菜单点击“OK”,完成转换。

注意:有些指令转换后会有所不同,直接在欧姆龙程序中修改即可。

网友A:
已经试用过,的确很好. 这是欧姆龙的一力作啊. 目的是要占据小型机市场而专门设计的软件啊!

创新 大胆  赞一个!

网友B:
你好,怎样把三菱全部复制到欧姆龙,我刚按以上操作,按Ctrl+C只能把三菱第一步复制到欧姆龙.

就第三个图0-8怎样全部复制.我的CX-D...是8.31的.请多指导.谢谢

网友C:
哪里能下载到软件啊。我也想试试

网友D:
好像欧姆龙官网有下载。这可是个创新。

网友E:
这样很方便,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怎样把三菱全部复制到欧姆龙,我刚按以上操作,按Ctrl+C只能把三菱第一步复制到欧姆龙.

就第三个图0-8怎样全部复制.我的CX-D...是8.31的.请多指导.谢谢

可能是要omron-cxp软件才行吧?

网友F:
哪里才能下载,给个网址试试看啊

网友B:
三菱我用GX Developer  欧姆龙用CX-Programmer9.2的. 操作成功,谢谢楼主

网友C:
CX-Programmer9.2的.哪位有能给我发一个,我在官网没找到,谢谢了

网友G:
看起来很实用啊?

网友H:
这个实用,说不准哪天就能用上

网友I(2012-02-17):
8.31的不行

网友J(2012-05-23):
是的有这种好事

网友K(2012-08-18):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71701
论坛不是有个最新的。

网友K:
嘿嘿,一些小T步的还是可以转换的,步多的就不行咯。残雪9.0已试。可以。

网友L(2012-11-19):
有意思啊
下来看看友邦之

网友M(2025-12-20):
请问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