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外网供电有时候会瞬间跳闸,导致你的设备不能正常运行。不知道导致瞬间跳闸的原因可能有几种?

网友A:
不知外网进线电压是多少KV 10KV配电线路一般是配电网结构不合理(一回配电线路带很多配电变压器)继电保护设置和整定困难,造成变电所出口保护延伸至较近配电变压器的低压侧,企业内较大电动机的启动和一般性短路就有可能跃级跳闸。

网友B:
以前单位是110KV的,现在我们厂进线是10KV的,曾经都出现过晃电现象
后来单位参加了保险,也怎么处理过
确定是雷电造成的

网友C:
外网供电瞬间跳闸,无能为力

楼主(2011-07-22):
这种瞬间跳闸很烦人的,我们这里最近发现好几次了,弄得设备不能正常运转。

网友D(2012-07-19):
我单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他们在低压断路器上装了个欠压延时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