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是什么机器?什么型号?当定子电压的有效值为120V时,额定转速为1500rpm时,输出扭矩为多少?最大转速是多少?内置光电编码器的分辨率是?   问题稍微有点多  能人异士想表现一下的,尽情发挥!先谢谢了

网友A:
Servomotor像是伺服电机,1FT6082-8AF71-1AG1应是型号规格,其余我不能再猜了;
有请了解的朋友回复。

网友B:
这个是西门子1FT61系例伺服电机,后面的084,08是轴高度,4是设计版本长度,8AF71中的8是八极电机,A是自然冷却,F代表额定转速3000/MIN,7代表绕组等级600V级
1代表电机类型,1AG1中的第一个1代表端子连接方式,A表示使用的增量式编码器,G表示不带制动器,最后一个1代表防护等级,抗震能力.M后面一个小N是额定转矩的意思,M后面一个零,是静态转矩,不同的电压有不同的扭矩,此电机可承受的最大转速,是4160.温度等级是F,编码器是2048线.I零,是静态电流,NR一排是产品标识号这类,EN好像认证符合欧洲标准.大至就这些.

网友B:
IMB5是电机的安装方式,好像端面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