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线的问题

楼主(2011-06-20):
请问S7-200用RS485自由口和台达变频器用MODBUS协议通讯的话,用什么线来连接它们。S7-200它的RS485物理接线口是9针D型口,而变频器那边只有(RS485+ ,RS485-)两个接线端子,如果要把S7-200和这个变频器通讯的话,通讯线是不是要有个中间转换装置呀?

网友A:
采用ASII码通讯也可以啊

网友B(2011-08-12):
问一下,483的通信线是接到哪个上面的,直接在接一个485母头

网友C(2012-02-09):
3- 8

3+ 8—就可以了

楼主:
哦,感谢前辈的无私指导.还一个问题这根通讯线用普通的电线就可以了还是要屏蔽双绞线呀?

网友D:
尽然是这么久之后有人回复。
最好是带屏蔽的,一般普通线也就可以了。
主要是看干扰源的。

网友E:
网线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