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超前

楼主(2011-06-21):
我的变压器那里的电容自动补偿仪,功率因素显示指针超前是怎么回事,只有早上超前。

网友A:
详细介绍一下,上图片!

网友B:
调整一下各组电容器的量。

网友C:
与你的负载也有关系,我们厂每次电费单上都有功率因数调整费
也就是被扣钱了

网友D:
和负载有联系,另外建议你上共补加分补形式的自动补偿器,补偿效果更好

网友A:
单只电容的容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