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截止阀的自动上料机构或装置

楼主(2011-06-21):
求助,谁能提供上述图片的工件自动上料的机构或产品,请速联系,诚意求购!联系chenzelong@ictsd.com.cn。

网友A:
你要给出你的要求,比如说外形尺寸多大,什么材料,对上料过程中对工件表面乱花有没有问题.?
我的上料速度一分种要多少个料,
可以用振动盘上料.
或者自己设计其他方案也行
QQ316357094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图片是个工件还是个机构,是要找代加工,还是要找设备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