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1):
首先 产品属于送料器一类 。有 冲床  送料器《私服马达》  剪板机      3部分组成          产品要求和工作方式:先用冲床给卷材冲孔 然后由剪板机切断       冲床  送料器《私服马达》  剪板机  它们之间的安装距离都是一米   剪断的成品长度可以任意调节           成品样式比如 板长度是500长    中间400要冲孔  两边各留50  不冲孔

网友A:
这应该不是很难的

网友B:
会者不难

楼主:
你把问题看的太简单了   仔细看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靠,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就控制一台伺服(自己找原点、送设定数据)
      给你说下难点吧   一:成品不规则中间有冲孔两头不冲 必须要跳步         二:板的长度不等于剪床到送料器距离  也就是说不但要跳步还要程序根据用户输入的数据自动变换跳步

网友D:
把限位开关弄成活动的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