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1):
硬件:PLC    S7-200  CPU226,4模拟量输出扩展模块,变频器  M440,两个增量型编码器;

控制要求:变频电机轴端装有编码器,通过PLC高速计数读取编码器的值。两变频器同时启动同时停止,两变频电机分别带动两个转盘旋转,现在需要两个转盘旋转的角度一样,在运行的过程中怎样修正变频器输出频率来实现两个转盘的同步?变频器频率给定通过模拟量给定。

网友A:
是的,关于同步控制,在西门子的技术论坛里有很多精华热贴的讨论。对于要求不严格的同步控制,楼主的方案也可以,把速度搞得慢点,把从机电机的功率储备高的足一些。做到稳态同步动态过程快一点,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想做到角同步没戏。

角同步(动态的同步),需要主从之间的通讯快速,一般采用光纤通讯,而且是点对点的专门的定制的通讯协议来搞。西门子的是同步卡,而且用工程型的变频器,MM4系列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