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程序指令

楼主(2011-06-21):
各位大师!请问急停按钮在PLC控制电路中是控制外部线路还是内部程序,若是内部程序,那么用什么指令啊?最好能举个实际列子,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A:
诸多PLC厂商的说明手册中都明确了急停按钮不应做在PLC的内部程序中……。

网友B:
不进PLC,直接切电源

网友C:
不能进PLC。

网友C:
急停不能进PLC
上面是西门子编程手册上的一段话。

网友D:
在主操作回路上串上急停机构,按下时切断操作回路.在PLC的输入点上输入一个信号,通知PLC急停已经启动.

楼主:
那如果急停在外部电路上,急停按下后电源切断,那么再通电后程序是重新开始还是继断电时的部分开始呢?

网友E:
一般分为硬件急停和软件急停,用安全继电器进PLC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下
楼上大师您好:我初学,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F:
硬件断电源,软件在程序中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G:
举一个实例说明问题 以前做过一个美国进口切割机的升级工作  他们的急停按钮的常闭点串到控制回路的里面  按下急停 PLC 内部 和硬件都断开 属于双保护

网友D:
现在只要是有程序控制的,基本上都是软急停和硬急停,但硬急停并不是简单的切断电源,而是断开容易造成危险的情况的行程,不能因为按下急停则将所有的电路全部切断,这是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