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1):
现场情况描述:一台三菱A740系列55KW变频器,才用一年,刚刚过保修。经常由于负载过重而出现过流故障。在保修期间,因为上电就报OC3,还返厂修过一次。现在机器一上电又是报OC3,复位后又报。
维修情况描述:本人做变频器维修工作5年,拿回变频器后,对板子上电没有报故障,于是把与OC3有关的部位全部进行了处理,一,更换驱动部分全部电解电容,二,更换模块保护电路的339和393两个芯片。后认真对变频器驱动波形进行测试,三相相当平衡一致。开始的时候也怀疑是电流互感器损坏,但是测量后,静态电压输出为0V。如此之后将机器送回现场运行。当场上电运行相当正常,一切都是那么OK。等到第二天大早,他们员工开机上电,立马报OC3。这下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在此请各位三菱的行家指条明路,坐等。。。QQ 408957568  MB  13967884668   感谢 宁波变频器维修  翁SIR

网友A:
这是软故障··

楼主:
感谢高手一针见血的回答,感谢中华工控网!

网友B:
可能与变频器参数:升降时间Pr7、 Pr8设置过小有关,电机在空载时候这些参数无关紧要,在带载时,Pr7(上升时间)、 Pr8(下降时间)设置过小都会引起过流报警。具体可以参考相关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