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1):
工程初始化失败!
工程不能打开!      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网友A:
安装全新的未经过任何修改的原版操作系统,使用ghost系统就是博人品。

网友B:
重新装下GX试试看

楼主:
重装也不行的(在我本人电脑可以,但少了一个接PLC实验箱的串口,因此在别人电脑安装GX),换了两台都不行

网友C: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吧,再尝试一下别的电脑。

网友D:
是不是版本不对,有监控专用版本等,那个就不能打开新工程。
安装的时候要注意安装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