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1):
请问三菱里面的FROM指令是什么用途?!要是换成西门子该换成什么符号?!具体的功能是干什么的?!从网上也找到了相应的FROM的解释,因为是初学者,又时间比较紧迫,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不是相当于西门子的PID啊?!

网友A:
FROM 用于读取扩展模块的BFM信息。

用西门子的相当于硬件组态+MOV指令,当然,MOV指令在STL方式中也就是L,T的结合。

网友B:
FROM是三菱中使用特殊模块时使用,三菱的特殊模块有缓冲区,通过FROM/TO这两个指令对缓冲区进行读写

楼主:
如果换成西门子的原件,因该是哪一个?!

网友C:
模块的读出

网友D:
书上应该有吧

网友E:
呵呵;这是对特殊模块的操作指令,与SIEMENS的用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