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l中的计时器是否一直得电才可以完成工作

楼主(2011-06-21):
比如!!!
如上图 我随便花的个 如果X0.1按一下计时器能使Y0.1停止 右面的对还是左边的对?
还有就是要开始Y0.1工作 只要T1不得电就行了吗??

网友A:
如果X0.1只是按一下,不是一直接通,右边才对。
另外要等T1通电50秒之后Y0.1才不工作,其他都在工作

网友B:
第一个图不带自锁,必须一直按下启动键, 第二个图是带自锁,启动键只按一下。

网友C:
第二个图自锁的,看起来很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