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主从通信实验

楼主(2011-06-21):
网络读写实验
用NETR和NETW指令向导实现两台S7-200 CPU226之间的数据通信,2号站为主站,3号站为从站,Micro/WIN中设置的本地(编程电脑)地址为“0”。要求把2号站的VB4写到3号站的QB0,从站3号站的模拟电位器SMB28、SMB29分别被读到2号站的VB0、VB1。
一、通信端口的设置
将PC机与主站CPU用PC/PPI电缆连接,打开STEP 7-Micro/WIN,单击“通信”,则弹出通信对话框,双击“双击刷新”,则出现地址为2的CPU(如图1),

图1
然后“确认”。单击“系统块”,出现系统块对话框,将端口0、端口1的PLC地址均改为“2”,设置波特率9.6kbps(如图2),然后“确认”,则2号站的站地址设置完毕。3号站的站地址的设置方法同上,将端口0、端口1的PLC地址均改为“3”,波特率设置9.6kbps。

图2
二、网络连接
CPU 226具有2个通信端口(即PORT1和PORT0),该实验均采用端口1通信。用PROFIBUS总线连接器、电缆连接两个CPU,用PC/PPI电缆连接PC机和2号站的CPU。连好以后,双击“双击刷新”,检验网络是否连好(如图3)。

图3
三、 设置指令向导并下载程序
1、 设置指令向导
在指令树中双击“向导”中“NETR/NETW”,则出现NETR/NETW指令向导(NET配置)对话框。设置为2项网络读/写操作(如图4),然后“下一步”。

图4
(注:这里所说的两项操作分别是指读和写。如果设置为1项操作,则只能是读操作或是写操作;如果网络除主站外有两个从站,要实现主站对两个从站的分别读写操作,则设置为4项操作)
设置PLC通信端口,该网络均采用端口1(如图5),然后“下一步”。

图5
选择“NETR”、读取“2”个字节、远程PLC地址为“3”、数据从远程PLC的“VB0至VB1”存储在本地PLC的“VB0至VB1”上,则读操作设置完成(如图6)。然后“下一项操作”。

图6
选择“NETW”、写入“1”个字节、远程PLC地址为“3”、数据从本地PLC的“VB4至VB4”写入到远程PLC的“QB0至QB0”上,则写操作设置完成(如图7),然后“下一步”。

图7
建议地址无需改动,“下一步”完成指令向导的设置。
2、 编程并下载
从站:
如图3所示,选择地址为3的CPU,然后“确认”。编辑程序(如图8)并下载,然后运行。

图8
(网络读写操作的数据类型只能是I.Q.V.M,所以从站中被读取的SMB28、SMB29必须被传送到网络读写操作允许的数据类型地址中。)
主站:
如图3所示,选择地址为2的CPU,然后“确认”。编辑程序(如图9)并下载,然后运行。

图9
(注:主站运行时,若想用PC机来监控主站中VB0、VB1的值,可以将PC/PPI电缆接在主站的端口0上,这样就可以通过端口0将主站的数据传送到PC机上)
四、 PC机监控
PC机采用MCGS组态软件对主站中的变量VB0、VB1进行显示(如图10)。

图10
小结
1、有关S7-200通讯方面的介绍
S7-200是一类小型PLC系统,它支持的通讯协议很多,具体说来有:PPI、MPI、PROFIBUS-DP、S7协议、AS-I、USS、MODBUS、自由口通讯等,其中PPI、MPI、自由口是CPU上的通讯口所支持的,其它通讯协议需要有专门的CP模块或EM模块的支持。型号不同的S7-200 CPU具有一到两个RS-485通讯口,例如:CPU221、CPU222、CPU224有一个通讯口;CPU224XP、CPU226有两个通讯口。CPU上的通讯口各自独立,每个通讯口都有自己的网络地址、通讯速率等参数设置。通讯口的参数在编程软件Micro/WIN的“系统块”中查看、设置,新的设置在系统块下载到CPU中后起作用。
 S7-200不仅支持点到点的通讯方式,还支持网络通讯,连接到S7-200编程口的设备都可以认为是连接到了S7-200通讯网络上。网络中通讯设备根据担任的角色不同,可分为: l 通讯从站:从站不能主动发起通讯数据交换,只能响应主站的访问,提供或接受数据。从站不能访问其他从站。在多数情况下,S7-200在通讯网络中作为从站,响应主站设备的数据请求。2 通讯主站:可以主动发起数据通讯,读写其他站点的数据。S7-200 CPU在读写其它S7-200 CPU数据时(使用PPI协议)就作为主站(PPI主站也能接受其他主站的数据访问);S7-200通过附加扩展的通讯模块也可以充当主站。安装有编程软件Micro/WIN的计算机一定是通讯主站;所有的HMI(人机操作界面)也是通讯主站。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的各个版本与Windows操作系统的各个版本之间,有一定的兼容关系。如果安装的Micro/WIN版本和操作系统不兼容,会发生各种问题,如比较常见的通讯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可以访问siemens A&D公司的技术支持网站:www4.ad.siemens.de,从检索窗口中键入STEP7-Micro/WIN,Setup,Install或Compatibility等关键字,获取相关软件之间兼容性方面的信息。影响通讯因素的还有PC/PPI编程电缆。目前西门子提供两种电缆,其一是新型智能多主站电缆,另外一种是早期生产的PC/PPI电缆。两者最大的区别是新型电缆支持多主站通讯,最高波特率可达到187.5KHz,而旧电缆不支持多主站通讯,不需要握手协议,只能用到9.6K和19.2K两种波特率。另外,新型电缆有三个绿灯用于指示电缆的运行:传送指示(Tx);RS-232接收指示(Rx);24VDC电源(PWR)。另外,S7-200系统提供了强大的密码保护功能,以保护程序开发者的知识产权,防止未经授权的操作等。如果把密码设置成了Level3,那程序的上载和下载就需要输入密码来授权才能操作。
2、解决S7-200通讯问题的思路
2.1  通讯出错分析
一般说来,在设备正常的条件下,发生Micro/WIN不能与CPU通讯的原因主要有:
(1) Micro/WIN中设置的对方通讯口地址与CPU的实际口地址不同,通常设置“2”;
(2)Micro/WIN中设置的本地(编程电脑)地址与CPU通讯口的地址相同了(应当将Micro/WIN的本地地址设置为“0”)
(3) Micro/WIN使用的通讯波特率与CPU端口的实际通讯速率设置不同
(4) 有些程序会将CPU上的通讯口设置为自由口模式,此时不能进行编程通讯。编程通讯是在PPI模式下进行。
2.2  通讯出错排查
遇到通讯问题,我们要有耐心,逐项排查各种影响因素,直到通讯成功,可以参考如下的步骤:
(1) 检查Step7-Micro/WIN与Windows操作系统是否完全兼容;
(2) 检查是否使用西门子的原装编程电缆,并区分新旧两种电缆;
(3) 检查电脑上的COM通讯口设置,记住把接收和发送缓冲区都设置为最小值,并保持选中“FIFO”选择框;
(4) 检查编程电缆的DIP开关设置,是否与Micro/WIN的通讯速率设置相同;对于普通编程电缆,搜索速率最高为19.2,因此如果CPU通讯口速率被设置为187.5K,则不能被找到。
(5) 检查CPU右下角的传感器直流电源输出电压(测量L+/M),电压应当高于22V
(6) 使用wipeout.exe程序,恢复CPU的出厂设置。缺省情况下CPU通讯口地址为2,通讯速率9.6K。这个程序可在STEP7-Micro/WIN的安装光盘中找到。

网友A(2012-04-26):
连接电缆怎么接线啊,358??

网友B(2013-08-04):
自己真的好好学习了一下啊!多谢了

网友C:
通讯不复杂
限制条件太多了

网友D(2016-03-26):
资料总结的很精髓

网友E(2016-05-21):
两台S7-200通讯实验时,分别设置两台PLC的系统块参数并下载至PLC后,两台PLC连接DP总线,主站PLC与PC通过PPI连接后,点击软件“通信”,直接显示通讯出问题,并没有出现两台PLC。这是为什么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