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1):
各位大侠,怎么上传图片式的程序?谢谢

网友A:
屏幕截图存储到图片文件,如果是海为编程软件可以“打印”,选择“打印到到文件”选项就会把程序以图片文件存储,再用ACDSee工具转换为jpg或者gif格式即可

网友B:
我都是用QQ聊天里面的屏幕截图,然后复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