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1):
本人刚开始自学PLC,现在学到步进指令,不知道在编程软件中怎么键入步进指令STL,请大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刚开始自学PLC,现在学到步进指令,不知道在编程软件中怎么键入步进指令STL,请大师指点下,谢谢!

欧姆龙PLC中针对于步进指令使用的SNXT与STEP指令,不使用STL指令。

如果你使用的是三菱的软件,那么在使用GX Developer软件编制步进梯形图前,理应阅读到手册中关于GX Developer与FXGP软件对于STL指令的处理不同的章节。

网友B:
PLC这回事啊,就得好好看书了。

网友C:
看着说明书编吧

网友D:
如果是三菱的PLC直接选择[]方框,然后打STL S0,回车。这样就好了

网友E: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F(2015-05-26):
回复 网友A:
非常高,请问并行分支怎么合并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欧姆龙没有这样的例程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