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1):
请问:三垦变频参数中压频比图形平方律降低v/f(弱)和平方律降低v/f(强)有何区别?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是想说压力控制或者流量控制时,反馈量减小即让V/F减小,还是反馈量减小即让V/F增强吗?如果是,那时正逻辑还是反逻辑的控制区别。

楼主:
三垦变频器功能参数Cd003    V/F  图形选择     有Cd003 =1  是直线V/F
                                     Cd003 =2   是平方律降低V/F (弱)
                                     Cd003 =3   是平方律降低V/F (强)
  我的意思是说选2和选3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我手上没有三垦的手册,图呢?能贴上来看看吗?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