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2):
我们厂 用电量都很小 其实就是弄啦个小临时变压器  所以配电所里的电容补偿柜一直都没有投  这个电容柜从到我们厂后就没用过已经有1年多啦(是新的)  有一天我们想投他  可怪事是 每多投入一组 功率因数不升反降  一共10组都投入啦 才能到0.5几 电容的容量应该没问题  试啦几遍,然后再自动把10组都投上 功率因数比原来能大些能到0.6吧 反正就是不正常 经过实验的次数多啦最后能到0.8 可也不稳定(车间里就几个小电机根本就没啥感性负载啦 剩下的都是电加热器)  各位老师能给个意见吗?谢谢啦

网友A:
检查一下电容是否失效了。

网友B:
检查一下每组电容有没有实际工作。

网友C:
你要注意看功率因数表的指针是指向超前还是滞后?如果超前说明过补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看看你们变压器到自动补偿器的取样电流是不是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容是否失效了。
 老师如何检查电容是不是失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注意看功率因数表的指针是指向超前还是滞后?如果超前说明过补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看看你们变压器到自动补偿器的取样电流是不是太小?
这个电流如何看呢?

网友D:
用钳形电流表测电容的电流,电容器的额定电流电容上面标注的有,如果电容电流接近正常值,只能说明你的取样电流和电压不正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钳形电流表测电容的电流,电容器的额定电流电容上面标注的有,如果电容电流接近正常值,只能说明你的取样电流和电压不正确了。

能说说为什么吗??楼主先检查线路 看看电流取样和电压取样,要是没有问题,感觉问题在负载上

网友F:
电容器先放完电后,用电容表测一下电容值即可。

网友G:
先检查电容的好坏,再看看是不是过补了,好像是过补了!

网友H:
这个问题可以百分百肯定是电流跟电压取样同名端的问题,只要把电压取样换另外相就可以了。为什么说要换电压取样呢,因为电流取样更换比较麻烦如果互感器确定了再换就麻烦了改电压很方便。

网友I:
要检查你的电压是不是过压,你打到自动补偿,看过压指示灯亮了没有,如果过压你再补,那就肯定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可以百分百肯定是电流跟电压取样同名端的问题,只要把电压取样换另外相就可以了。为什么说要换电压取样呢,因为电流取样更换比较麻烦如果互感器确定了再换就麻烦了改电压很方便。
您是说 如果取样的电压是A B两相 换成B A吗?还是把其中的一个换成C呢? 我是新手从来没接触过变电所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检查你的电压是不是过压,你打到自动补偿,看过压指示灯亮了没有,如果过压你再补,那就肯定不行的。
 在有电容补偿的时候 母排的电压是420 好像是  有电忘啦这几天就弄别的东西啦

网友C(2011-07-23):
可以用钳形电流表卡的

网友J:
如果你取样电压是A,B两相,那么你的取样电流只能取C相,如果取样电压是A,C两相,则取样电流(也就是你电流互感器感应的那相)只能取B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