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如何读取模拟量通道的第一峰值?

楼主(2011-06-22):
PLC中如何读取模拟量通道的第一峰值?工作中只需要第一峰值。第二峰值没有意义。

网友A:
什么品牌的PLC ? 三菱的FX 是绝对不行! 欧姆龙的CP1H , 可以试一试.

网友B:
比较麻烦;

网友C:
有固定周期的,用二分法就不难

网友D:
先求出第一个最大值。当数据减小一定时间或者过一段时间后比第一次的数据更大时。就保存第一次的,用海为plc做的

楼主:
没有简单的方法,用了一个很平常、比较麻烦的方法来实现了。就是比较,传送,再比较,再传送。然后用MAX指令来实现的。

楼主:
与楼上朋友的方法类似。在此谢谢各位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