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2):
如何用S7-200测量高速脉冲的频率啊?各位高手帮忙了

网友A:
输入信号接入S7-200 CPU的高速输入端子,通过PLC的高速计数器进行计数。注意高速脉冲范围是否在PLC的允许范围之内。
  S7-200使用手册中好象有类似的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