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1-06-22):
想请教下各位大虾,图中X2,X3分别是停止和过载保护。
我们的教科书上写的是常开,但我看见有的是常闭,
到底是常开还是常闭呢?

网友A:
常闭
书的是常开?

网友B:
一般是常闭的

网友C:
常开?常开怎么实现?

网友D:
一般情况是常闭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下各位大虾,图中X2,X3分别是停止和过载保护。
我们的教科书上写的是常开,但我看见有的是常闭,
到底是常开还是常闭呢?

这要看你的外部开关使用的是常开还是常闭来判断程序是使用常开还是常闭~!一般情况下停止和过载在外部使用的是常闭点(保证接线断开不能启动,否则启动后不能停机)
所以在程序中要使用常开~!

网友F:
恩,没错,开关接了常闭,程序当然要写成常开了

网友G:
从t型图上看,接线接的是常闭点。这个硬件要和程序结合起来。

网友H:
当然是闭点了,哎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恩,没错,开关接了常闭,程序当然要写成常开了

网友J:
这完全取决于你的硬件电路,程序应和电路结合

网友K:
外部输入一般都是同时有常开常闭触点的,所以程序也就不同了,能对应就没问题。

网友L:
和外部接线要联合起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