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2):
对于欧姆龙cmp1A的PLC,假如说程序中200.00线圈没有得电,但200.00的常闭触点却没有接通,请问是怎么回事?   或者说是200.00得电了,但200.00的常开触点却没有接通。   我是用电脑连接的PLC打开监控模式,观察到了,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 而且不止是cmp1A的PLC,还有很多PLC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请贴出你的程序,我个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原因是程序员对于双线圈的理解上不够深入。

网友B:
偶也不理解双线圈~

楼主:
图无法上传  我看了的  200.00就一个线圈输出。 程序中没有其他地方有200.00的线圈输出。 应该没有双线圈输出的情况。

网友C:
检查PLC是否运行,检查程序是否有错误。

网友D:
RUN灯亮不亮。还有是否又线圈,双或是有MOV一类的指令又把200.00置为其它状态了

网友E:
1.程序没运行
2.线圈重复
3.看到的程序与机器里的不一致

网友F:
.程序没运行
2.线圈重复
3.看到的程序与机器里的不一致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G:
记得我玩AB 500系列时,也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在设备故障时上载的程序,保存后再下去,就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明明一些位已经强制为0了~但是这个位的常闭却没有接通~好吧~找到以前正常的的程序下吧,或者从新写!

网友H:
是否你的程序有逻辑上的错误,比方说200.0有多处输出指令

网友I:
楼主说的有可能是因为使用了OUT NOT而非OUT,把输出反逻辑了,这样会变成所说的现象。

楼主:
设备的程序是写进去了的,平时一般不会有人去动它,平时设备都用得很正常,突然出现的故障,调出PLC程序才发现是这样的问题。 我就把那个故障的常闭不要了,直接用一根线代替,设备就可以用了。  但估计是某个保护功能失效了吧。   就是不明白呀,平时好好的,怎么突然出现这种问题。  我听别人说 下次 200.00点出了问题, 我就改成其他的点就可以了。

网友E:
好好学习,否则你永远找不出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检查PLC是否运行,检查程序是否有错误。

网友K:
双线圈输出一般是禁止的,所以平时用时要特别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