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2):
本人新进一家公司有一个流水线也就是操作台下雨天拿感觉麻。我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为5.5v.进线是三相四线制的。我查不到有漏电点。我初步判断为感应电。请教大家怎么处理这感应电。谢谢大家

网友A:
流水线有良好的接地系统吗

楼主:
我看了没有,电气箱里接零接外壳

网友B:
三相四线制本身就是0 地混用,总零线接触不好的话外皮肯定带电~!

楼主:
谢谢,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C:
流水线金属外壳用铜线连接起来单独在变压器零线,因为你们的零线和地线公用,我建议最好分开比较好

网友D:
接根接地线。或是装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用第三种接地。简单的做法就是地上打爆炸螺丝,再把流水线体与它用导线相连。

网友F:
就近做一个接地装置。

网友G:
应该是静电引起?流水线是否铺垫有胶垫之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用第三种接地。简单的做法就是地上打爆炸螺丝,再把流水线体与它用导线相连。
爆炸螺丝?是什么东东呀?能介绍下吗?

网友I:
就是膨胀螺丝

网友J:
我单位曾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零线做接地用的,这要求零线一定要是铜线,且中间尽量不能有接头,不然会出现零线带电,后来改专用接地了,效果很好。建议兄弟也改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用第三种接地。简单的做法就是地上打爆炸螺丝,再把流水线体与它用导线相连。
简单实用快速

网友L:
打多少个膨胀螺栓才能使接地电阻降到1欧姆。还是重新打一个接地极吧。

楼主:
是的流水线是铺垫有胶垫之类

网友E:
人家不就想找个简单的消除静电麻手的方法吗?你非得搞得上岗上线。有意义吗?

网友H:
哦,有点看明白了。地线可不是随便打的,要入地有深度的。而且要做三角形的地桩。而且要用地阻表测量对地电阻。这个可不要含糊。因为这是安全问题。要符合规范。不要土法上马,最终可能导致不安全的隐患出现。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本人新进一家公司有一个流水线也就是操作台下雨天拿感觉麻。我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为5.5v.进线是三相四线制的。我查不到有漏电点。我初步判断为感应电。请教大家怎么处理这感应电。谢谢大家
1、只有下雨天麻手,应该不是感应电,而是绝缘问题。
2、如果是钢构厂房,用扁钢或圆钢把设备本体就近与厂房相连。
3、如果不是钢构厂房,且与厂房接地点距离太远,可在附近参照接地装置的制作方法,作一个较简单的接地装置。如果周围设备多,就作一个较标准的接地,然后把设备本体用扁钢互相连接到地上。

网友N:
降低零线电阻;多作几更零线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接根接地线。或是装漏电保护开关
别装漏保

网友P:
这个,要可靠的接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