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2):
在《 关于测电笔 测电压问题》的帖子中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8&id=287517&replyID=1531717&star=1&skin=,我在2楼回帖“线电压是660v,即其相电压=1/根号3,反过来 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1.732),660/1.732=381,得出660v相电压为380v,对地的电压也可以看成相电压,100-500v的测试电笔用来测380v的点你说可不可以呢?”
后来我仔细想一下,发现上面发表的言论有忽略的地方,(但是已经不能在该帖子编辑了)这个关系到安全的问题,就怕误导人家,我不得不修正一下遗漏的地方,上面看起来测试的对象对地电压貌似380v,但我却忽略了该电压只是是有效值,而它的峰值电压却高达537.V,考滤到该电压超过100—500V的普通测电笔的最高值,我认为用该等级的测电笔测试该电压是一定的危险性.

上面言论如有表述错误请大家指出,谢谢!

网友A:
楼主精神可佳。

楼主:
对于一些严肃的技术性的问题,错就是错了,不得有半点的狡辩,可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技术不够还需要学习,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B: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C:
楼主对于你的态度我是认同的。但是100~500v说的是有效值。所以线电压660v是可以测量的。就如同测量线电压380v,在验电笔上是220v。

网友D:
记号先回去看楼主的那个帖子学习一下

楼主:
严谨来说,在一个周波里超过超过500v的电压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可以理解为把50分之一秒(一个周波)平均分成360分而其超500v的波段就那么几段,所以时间是很短,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超出的这些电压会加载到人的身上,如果要绝对安全的话,测电笔跟人体相加的电阻一定要大于537v/30ma=17900欧母,也就是说测电笔内阻大于17900欧的电笔都可以测试相电压380v,线电压660v的交流电,是交流电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