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2):
三菱PLC步进程序中扫描时间的问题,梯形图和步进程序混编的程序中,扫描周期是怎么样的?PLC是不是只在当前激活的活动步中不停的扫描?还是整个程序扫描,就像普通的梯形图程序一样。希望知道的大侠们给予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PLC步进程序中扫描时间的问题,梯形图和步进程序混编的程序中,扫描周期是怎么样的?PLC是不是只在当前激活的活动步中不停的扫描?还是整个程序扫描,就像普通的梯形图程序一样。希望知道的大侠们给予解答,非常感谢!

如果您有阅读过我的这篇文章的内容: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41914

你会发现,与普通的梯形图程序类似,由上到下,自左往右,否则那篇文章中的急停功能是无法实现的。

当然,如果是Q系列,那么会比较复杂,因为Q系列引入了一个任务标志,即用户可以为建立的程序设定运行条件,此时应综合考虑,但是前提仍然是顺序执行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将不适用与多处理器的PLC,如横河……

以上仅为个人意见。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按顺序扫描。公共程序肯定是都要扫描的,然后就是活动的步。。。但非活动步占不占用扫描时间我也没试过。不过看到有些说法说步进编程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减少扫描时间,这样看来非活动步是不占用扫描时间的。。。

楼主:
恩,我这几天又看了其他的资料,就是非活动步不进行扫描,是直接跳过去的

网友B:
我以前对并列分支的理解就糊涂过,还以为是什么多处理器,后来想明白了,都是按指令一步步串行执行的,只是在IO刷新阶段集中处理。
另外主控段内是需要扫描的,但不执行;跳转段内是不扫描的,也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