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2):
延时继电器的原理
·  延时继电器由晶体振荡器、分频器、整定开关、驱动电路和电源回路等组成。当延时继电器施加额定点电压时,延时继电器内部瞬动继电器和两个延时继电器瞬时动作,触电切换,并使电源回路与计时回路处于失电状态,以提高继电器抗干扰性能,当输入电压大大降低或完全消失时,瞬动继电器瞬时返回(两个延时执行继电器仍处于动作状态),触点也瞬时返回,使储能电源接通计时回路,晶体振荡产生时钟脉冲,经分频后得到10ms计时脉冲,计数器对计时脉冲计数,当所计脉冲数与整定开关值符合时,驱动执行继电器返回,完成断电后延时返回的功能。
延时继电器的应用
·  延时继电器可用广泛应用于商业和工业楼宇,实现简单的自动化功能:如通风、供暖、百叶窗升降调节和互锁、升降机、泵、照明、标识、监控等场合。

网友A(2015-03-18):
那问一下,德力西的10S断电延时继电器,我把常闭触点接到对应的24V给单片机供电回路中。发现,断电延时继电器没工作的时候,常闭触点两端有6V左右的电压降,测了一下常闭触点两端电阻,电阻从0.4欧姆升到了4000欧姆左右,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