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多区段涂料

楼主(2011-06-22):
求助各路高手,分析程序是否有错

网友A:
用到了高速计数器,可以配合高速计数器中断做了

楼主:
这些程序是否出错了呢

网友B:
程序本身没有错吧,但看程序感觉可以优化程序,还有如果高速计数器输入计数频率过高了,估计会出现无法动作的问题,也就是当慢速的时候,程序正常,但速度快的时候会发现动作异常了!
如有不明白问题可以联系我 qq1025926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