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2):
我这里有一台,安川616 G5 变频器,用在电梯上的,可是电梯一启动就报SC故障,检查发现最右边模块坏了个,更换后上机实验发现故障还是一样,求老手指点应该检查哪些元件,最好帮忙精确到图号,本人新手多谢多谢!!

 变频器室15KW的 请问最右边的模块对应的光耦是哪一个啊?

网友A:
sc 是短路故障,此机采用光藕PC929作下半桥隔离驱动,常见于其中一只光藕出问题!

楼主:
谢谢兄弟,跟上半桥的939没关系么?

网友B:
变频器室15KW的 请问最右边的模块对应的光耦是哪一个啊?

从右边模块的触发端子,倒着测回去,就找到驱动光耦了。自己测一下,比别人的解答更为准确和方便,楼主为嘛不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呢?
PC929有IGBT检测功能,检测异常时,报出SC故障或接地故障。
PC929的相关资料,论坛或网上都有的,可查到的。

楼主:
多谢各个,如果换了问题光耦如何确定已修好啊

网友C:
故障没排除乱上电,得准备好几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