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2):
这么个情况:  有一路供电电缆,线径是185平方毫米的铝线,三相,电流在200A左右,三相基本相等,端子用冷压铜铝接头,其中一相老是温度高,其余另外两相没问题,曾经从新做接头几次,一直不行,求解。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先看看温度高的电流是多少 和其他两项是否平衡,要是平衡在看工艺问题

网友B:
高温在哪里哦,如果在冷丫头那里,那你换个铝铜的头吧,或是螺母没有呀紧啊?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回帖,问题已经解决,解决方案是在发热的线端子上面并了一个一米长的一头带端子的同线径的电缆,另一端用钢丝绳的卡子和发热的线上紧,问题解决。如果有兴趣知道详细情况可以在这跟帖,我上传一个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