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容量?

楼主(2011-06-22):
两根一平方的电线并接成一根电线用,可以认为并接后为二平方电线吗?
如果是4x0.75的互套电缆, 两根0.75线并接,能认为是1.5平方线吗?
谢谢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理论上肯定是差一点,但是可以这样做

网友B:
电线可以这样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肯定是差一点,但是可以这样做

网友D:
要比单根2平方的容量小点,因考虑到两条线的电阻不一样

网友E:
只要材质是一样的就可以这样认为。

网友F:
带绝缘层的是不行滴,裸线是可以滴!

网友G:
可以这样使用,如果你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H:
可以的。在外面维修时条件有限了,并且要求不高,就按这种方法了。事实上要差一点的。

网友I:
电线的长度有要求,可以并联使用来扩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