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设有密码如何读取其程序

楼主(2011-06-22):
如要编写其程序又怎么办?谢谢各位!!

网友A:
那只能用软件来破解了,网上有大把的下!

网友B:
1S 1N 2N这些比较容易破

网友C:
如果你是重新编写程序,也可以将它清除内存后,重写写入新程序

楼主:
我现在想读取程序,如果可以的话也想修改其程序,哪位大侠有破解软件,可发个到以下邮箱1139279214@qq.com 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D:
呃,,,给不了你啊。在这里你有不会或者不理解的的可以问嘛。实在想找你去迅雷搜一下吧。没有的话去淘宝。。

网友E:
说白了,掏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