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2):
一个60Hz的电机,接在50Hz的电源发挥不出全部功率,想用台变频器来提高电源的频率。不知是否可行,变频器的功率要不要增大呢?

网友A:
呵呵. 工频 不就=50HZ/60HZ 么 ? 你怎么就敢确定你的电源频率就一定=50HZ呢?

交流电的三要素 你再仔细琢磨一下!

再着说,变频器最大调整频率不止是50-60HZ. 400HZ 都行!

网友B:
额定60Hz的电机,在国内的50Hz的电网上用。加个变频器变成60Hz驱动即可。不过有点成本费用罢了。变频器的选择,就按照电机的60Hz对应的额定电流来选择,不用考虑功率,按照电压等级和工作电流选择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