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2):
PLC能不能直接驱动电磁阀,加中继电器影响速度。想不加,有没有其他办法能使PLC直接驱动又不会烧掉PLC。

网友A:
一般都要加中继,要不你用晶体管输出的DO模块,再用中继,这样速度要好些.如果还嫌慢,就用无触点的驱动元件

楼主:
谢谢你的见意。大家有新的办法可以尽量的帮我想一下

网友B:
加中间继电器不慢吧,你的要求很高?

网友C:
PLC能不能直接驱动电磁阀,加中继电器影响速度???

楼主:
我用的是有继电器形式的模块,机器对速度要求比较高,和别人做的机器总感觉汽缸有停顿,速度也没他们的快。

楼主:
是的,速度会变慢,对速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C:
气动,还是请气动专家解决吧。
你试过用你的plc控制(替换)别人的机器吗?

网友D:
我见过别人的设备有一块裸板,就几个大三极管. 几个LED 指示灯. 用来放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PLC能不能直接驱动电磁阀,加中继电器影响速度。想不加,有没有其他办法能使PLC直接驱动又不会烧掉PLC。

可以的,我一直是这样用的。但是PLC输出一定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F:
一般电磁阀是3w左右的 可以直接带

网友G:
一般的使用都是加中继的

楼主:
兄弟们主要我是不想加继电器形式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PLC能不能直接驱动电磁阀,加中继电器影响速度。想不加,有没有其他办法能使PLC直接驱动又不会烧掉PLC。

 可以的,我一直是这样用的。但是PLC输出一定是继电器输出
想去掉PLC继电器模块,直接用PLC驱动,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加什么东西上去

网友H:
用PLC继电器输出类型的,类似FX2N-60MR,直接驱动电磁阀,我经常用。

网友I:
最好是用经电器转换。
如要求直接带负载,在输出点容量允许的情况下,在负载上并一个阻容或者二极管,吸收浪涌。

网友J:
可以换成220VAC的模块和电磁阀

网友E:
直接买继电器输出的PLC

网友K:
我们这儿好多的都不加,要看一看你所采用的是什么样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