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压降

楼主(2011-06-22):
操作台离箱变100米来回就是200米用1.5平方铜线联接控制回路可以吗,就是断路器储能电机大功率点!

网友A:
最好用软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软线
电线这个学问一直没明白,为什么选软线.软线的是指RVV线吗?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C:
控制回路的电流是多大?没有交代呀,怎么回复或讨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