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通讯

楼主(2011-06-22):
LOGO12/24RC用LOGO PC-CABLE通讯电缆与电脑连接修改内部程序,LOGO V6.0软件,电脑显示通讯有问题,COM口不对,连接不上。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A:
更新一下程序即可

网友B:
软件选的COM口是否与电脑硬件的COM口一致?

网友C:
用6.15版本的软件试下,从6.0升级到6.15的这个升级包在西门子网站上有下载的

网友D(2012-07-06):
程序升级后,还有一步重要的操作就是:在编程界面,双击右下角的控制器图标,选择E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