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2):
有个导热油电加热器  第一次出现情况时  整个加热系统都很稳定 包括以前也是很好的没出现过啥情况 就是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响啦一下  然后整机就都停啦  经过仔细观察  熔断器有两个烧断啦 (熔断器是用来保护固态继电器的 由仪表来控制固态继电器进行温度调节 负载是三相星型连接)发现固态继电器下面的接触器 的三个脚的根部有溶化的痕迹 触点也烧啦 但接触器的下面三个脚却很正常 接触器到加热电阻的线也很好  打开加热电阻接线处 也没发现异样 各阻值都很正常  然后就换啦个接触器和2个熔断器 开动机器 一切正常
  第二次 开始时一切正常 由于是两组电加热管加热 当温度快到达设定值时 必须要人工把第二组 关掉  然后由第一组的固态继电器来调温 那个更换的接触器就是在第一组上的    问题来啦  当工作人员去关第二组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响  (这时的情况是第二组已经关掉 第一组还在正常工作) 然后那个人去找我  等我们去看的时候第一组也自己停止工作啦   但油泵还在运行 说明只是加热系统出毛病啦  控制系统的电源没毛病(我看啦好几遍图纸 都没明白第一组和第二组的接触器电源扎能自己切断呢 图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控制过程 难道是电流太大的时候和控制电源串在一起的温控开关自己把电源断开啦?温控开关是测固态继电器的散热器的温度的温度太高它会自动切断控制电源 以达到保护整个加热系统 不包括电机) 事情发生后  接触器发生啦和上次一样的情况 只不过这次的熔断器都断啦   二号加热器的接触器完好无损 真是迷糊啦   各位老师帮帮忙吧 谢谢啦!!

网友A:
会不会接触器相间击穿短路。你确认负载没问题的话。如果电流够大,接触器够差。你关闭时会引起很高的瞬间过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接触器相间击穿短路。你确认负载没问题的话。如果电流够大,接触器够差。你关闭时会引起很高的瞬间过电压。
关键是以前为啥没事呢?  老师能告诉我下如何检查电加热器的好坏吗?我用万用表都量啦 电阻与电阻之间  电阻与外皮之间  扎样才能知道电加热器确实没坏呢?谢谢啦老师   他是给导热油加热的 那些电阻都焊在一个大法兰上  真的不知道扎检查啦55555
  还有就是 负载那端根本没啥异样  如果真是负载问题的话 这个加热器也该扔啦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冷态电阻,照你的说法负载星接又不能断开。只能AB,AC,BC测定比较。与接地的测试用摇表测绝缘电阻。当然你有其他耐压测试仪器也可以。剩下就得通电情况下用钳形电流表测实际电流,与标定值相比较做出结论。随便说一句,因为你前面有固态继电器,测定要在温度开始上升的一段时间。有的PID比例调节设定不一样,离设定温度差很远调节就起作用了。

网友B:
可以用电流表测一下加温时的电流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有没有坏。碰过他坏引起烧保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接触器相间击穿短路。你确认负载没问题的话。如果电流够大,接触器够差。你关闭时会引起很高的瞬间过电压。
纯电阻的负载,切断时不会产生过压吧~!楼主能不能把图纸传上来看看?

楼主:
真有点邪门啊 今天运行一天也没出啥毛病  只是我同事开门的时候看到接触器上端有电弧闪啦一下  然后就没出现过啦 不知道他是不是眼花啦 还有就是我们用的线在工作的时候有点热 当初是别人选的  感觉和线没啥关系 还有就是我量啦下接触器到加热器的单相电压分别是 227 221 216  反正都不是正常的 不知道这个有影响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检测负载,确认无异常再检查元件、线路。(注意负载的热击穿)
 老师 如何检查热击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