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3):
各位大哥!~高手们,怎么DVP-20PM00M 不支持BMOV 指令呢, 在软件编写时可以通过,但下载到PLC时,就出错,指示灯闪烁。OX主程序出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不支持BMOV指令啊。那在使用手册上又说支持????? 也打过电话去台达PLC的相关技术问过了,他们也不知怎么回事,只是说软件上的问题。我使用的软件是在台达官网下的,应该是最新的 PMSoft 2.00 。望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换个软件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高手们,怎么DVP-20PM00M 不支持BMOV 指令呢, 在软件编写时可以通过,但下载到PLC时,就出错,指示灯闪烁。OX主程序出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不支持BMOV指令啊。那在使用手册上又说支持????? 也打过电话去台达PLC的相关技术问过了,他们也不知怎么回事,只是说软件上的问题。我使用的软件是在台达官网下的,应该是最新的 PMSoft 2.00 。望高手们指点!!~!~!谢谢!!!
[/quote
 应该说,所有的PLC都支持这种指令的。

楼主:
软件我换过啦 ,在台达官网那里就只有两种软件,这两种我都试过了,就是不行。。。希望兄弟们可以提供个另外一个软件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