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3):
昨天查设备的故障,遇到了问题:   开关的前级过了的保险管,220V的火线。 在开关断开的情况下,  用数显电笔测试开关的前点,显示220V的电压,测试后点显示没有电压。    但在开关闭合后,还是用数显电笔测试开关 前、后点后没有电压了。  请问是怎么回事?     我本来以为是开关的问题,所以我直接将开关短接了,但是还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短接了两端都没有电了。   但在开关断开的情况下,前级又有电。  我 。。 疯了。

网友A:
电源线路虚接,带带负荷后,虚点断开,无负荷时有阻值连接,有电压降。根据数字试电笔上的显示电压数值不准,需要用万用表来测量,或老式氖管试电笔发光强弱来判断。
才疏学浅,不对之处请多原谅!

网友B:
你开关控制的零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路虚接,带带负荷后,虚点断开,无负荷时有阻值连接,有电压降。根据数字试电笔上的显示电压数值不准,需要用万用表来测量,或老式氖管试电笔发光强弱来判断。
才疏学浅,不对之处请多原谅!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D:
不要用数显电笔来帮助你分析电路故障,反而会误事的,有万用表为什么不用呢

楼主:
有道理 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学习了。   开关上过的是火线

网友E:
测电笔只适用于农村电工对电的简单测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测电笔只适用于农村电工对电的简单测试。
现在只有万用表了

网友G:
万用表也不是回回都灵的,我们这里的一个3相小电机,单纯的起保停控制,启动后,电机嗡嗡响,不转,我怀疑缺相,用万用表量的接触器下口电压相间都低都200V左右,赶紧停了,量了量接触器上口电压,足够,又试了下,接触器线圈电压足够,接触器吸合到位,还是嗡嗡响转不起来,怀疑接触器坏了,换了一个新接触器,还是那样,用万用表量着接触器上口电压足够,启动后,接触器吸合,上口电压就不够了,换了新电源线就好了。

网友H:
你这个不能说明万用表什么了呀,万用表只是个工具
拧螺丝时螺母被拧滑牙了,是扳手的问题么

网友I:
开关接的是零线,没有第二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