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3):
我用的三菱Q系列的PLC,用了一个Q64AD模块检测压力,只用到CH1,CH2通道,输出检测地址分别为D5000,D5100,我PLC在和触摸屏链接的的时候,触摸屏上的压力显示一直为0或者5.535反复,而我在检测PLC程序时,PLC里面的D5000,D5100是0,也就是说我PLC里面没有值,那为什么触摸屏上会有值显示出来呢?如果把Q64AD模块拆下来,触摸屏上显示就正常了,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是程序有错还是说哪里设置不对?还是触摸屏本身有误?请大家帮帮忙啦~谢谢~

网友A:
触摸屏中是直接显示D5000、D5100,还是经过一定的关系后显示的
模块拿掉,CPU没有报警?

楼主:
谢谢老师,是这样的,我程序里面检测时发现在模拟量进行换算的时候有个负值,这是为什么啊?我压力传感器都没接上呢,这个负值显示到触摸屏上就是5.512,要怎么消除这个负值啊?

网友A:
显示-96,说明你的检测传感器到模块的接线可能没有接好
数据没有传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