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3):
西门子mm4变频器、西门子MASTERDRIVES DC-AC,这两个设备连电脑的连接件是否可以通用?如果可以通用,订货号是多少?叫什么?
如果不能通用,那么这两个分别用什么连接件连电脑?订货号分别是什么?
S7-,400,S7-300,S7-200,它们用的编程线是否相同?订货号都是什么?

网友A:
MM4与电脑的连线:6SE6400-1PC00-0AA0;
S7-400 300电缆是一样的,PC-MPI;
S7-200用的是PC-P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