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3):
我有个问题请教下,“我要通过人机界面把plc里面的d值(大概有8个d值)传到变频器里面的对应的地址里,一次性的,通过人机的宏指令 mov能实现吗?”,(用的是海泰克触摸屏)另外哪位知道海泰克的技术支持咨询的电话???

网友A:
楼上的好,数据处理还是流给PLC做出的好

楼主:
不行呀,plc中的d值不是连续的,必须通过触摸屏来传的

网友B:
问什么不用连续的呢?

网友C:
你自己测试一下不就有结果了。

网友D:
通讯方案:
一,PLC与变频器通讯,触摸屏仅仅只是来监控PLC的数据;
二,触摸屏与变频器直接通讯,这个要看触摸屏的通讯协议;例如:变频器通讯协议是标准的Modbus RTU 通讯协议的话,如果屏支持通讯,那么你只需要在屏的地址设置具体的Modebus 地址就OK!
三,一般的屏留有串口通讯函数,宏指令编辑的话也得看具体的通讯协议!

网友E(2012-09-01):
触摸屏读取PLC数据周期太长,怎么缩短

网友F:
建议有PLC用PLC处理,速率也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