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3):
公司员工宿舍有4层,每层10个房间,现在要装有线电视,怎么安装,要几个分配器?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前面加放大器,每层用两个6分配器。

网友B:
现在都机顶盒了,找有线台给你安!嘻嘻

网友C:
一口加一个分配器

网友D:
省事的说,这个敷线,信号放大什么的真的不需要你来考虑的,有线电视范围内的事情。

网友E:
进户加一广电专用放大器这个比较贵的。然后每层放一12分配器,这样以后也好维修。信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现在都改有线数字信号了,自己接后,你没有机顶盒还是不行啊!找有线的师傅给你解决吧。

网友G:
6楼的方法可以用,好修安装也快!

网友H:
每层楼放一个信号放大器就好了,然后分支到宿舍就好了

楼主:
~~~~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改有线数字信号了,自己接后,你没有机顶盒还是不行啊!找有线的师傅给你解决吧。

我那边还是模拟信号,我是单位里面已经有电视了,只是想用那条线再分到宿舍那边,

楼主:
__
引用 网友D:
省事的说,这个敷线,信号放大什么的真的不需要你来考虑的,有线电视范围内的事情。

想偷装而已,报有线的那边装的话几十台电视报装费很贵的

网友I:
因地制宜,应该很简单的。

楼主:
~~~~~~~~
我想在总线装一台100 DB的放大器,然后出来是一条主线将每层楼用分支器连起来,再将每层楼的进线用分支器串联起来分到没个房间,相当于每层楼只有一条分支主线,在每个房间接一个T 字形的分支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不知道那位师傅做过这样的方案,我这样做是走线方便,线路少,就是没试过。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