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咸工。

楼主(2011-06-23):
在百度文库中看了您的一篇关于DCS400励磁板维修的文章,对其中模块的改装感觉很节省成本,非常感谢您的无私。
我想问的是,DCS400在无直流电机的情况下能否测试?测试方法请指教学生一下?感谢!

网友A:
可以啊。励磁电压输出端,接200~500欧姆大功率电阻(可用刹车电阻替代),功率大点好,比如用1kW的。输出端可接大功率电阻加灯泡,以满足晶闸管维持电流的要求,单独接灯泡,要选功率大一点的为好,如100W的。
更多时候是跳欠励磁故障,可将励磁电流和电枢电流的参数值调至最小,可以屏蔽故障的。修过几台DCS400,这么修理后就能空载运行了。
好像写过这么一篇帖子吧,时间长了也忘了。

楼主:
顺便跟您汇报一下,网上有自动化公司盗用你的那篇文章。

楼主:
再问一下,此机的调速过程是改变励磁输出的电压,还是改变主电枢的电压?
有台是这样的,用在水泥窑上面的,低速时转速很稳,电流波动也小,但速度加起来后转速波动很大,上下有200-300转波动。
把负载去掉带空电机转速也很稳。
现在不知道怎么找转速波动的原因了?

网友A:
一般是固定励磁电压,调节电枢电压进行基速以下的调速。个别运用,是固定电枢电压,将励磁电流调小进行所谓弱磁运行,基速以上的升速调节。

带载时转速波动,可引入速度闭环控制,或找一下电源或负荷方面的原因。

楼主:
谢谢老师,我再细查查看。